戴尔1400的怪问题

楼主(2011-10-26):
机器是我朋友的,刚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通病显卡,换了个显卡好了,拿回去用了两天,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进不去系统了,是xp系统,机器过完xp的滚动条,到该出现鼠标光标的地方就黑屏死机了,硬盘灯也不亮,我让他把硬盘插拔一下,机器好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行了,朋友就把机器又拿到我这了,我试了试进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后来我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也进去了,但是显卡驱动认不到了,重新安装也装不上,估计是显卡BGA没做好吧,我就又换了一个显卡,装了一遍系统,可是正常启动了,显卡驱动也装上了,但是没有声音,声卡驱动没有装上,我在官网下载了声卡驱动给装上,声音也有了,我想这下应该好了把,谁知道重启了一下,过了滚动条又黑屏了,我狂晕,这东西还带转移的吗?看来还是不行,我又试了试,进安全模式可以进去,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也可以进去,就是声卡驱动没有,装上声卡一重启就黑屏。我郁闷啊,之后又换了个新硬盘装上系统试了试,还是这样,我是真没办法了,各位大侠,帮帮小弟,看看是哪的问题,小弟跪谢了。

网友:
1400 的声卡驱动很特殊的,因为声卡芯片特殊.建议去官网下驱动,或者换WINDOWS 7试试

网友:
我就是在官网上下的驱动,但是windows7没试过

网友A:
那就试试WIN7吧,1400的本我也是重新植球才好的,只是好了以后没出类似您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试WIN7吧,1400的本我也是重新植球才好的,只是好了以后没出类似您这样的怪问题

windows7我刚做完,还是不行  郁闷那

网友:
不行将南桥重新加焊一下看,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南桥的问题,换一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看板子变形没。。机器装好没。。。。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系统换下看

网友:
把光驱拿下去试试

网友:
应该是NQ吧

网友:
我直接卖一个主板给你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nVidia的显卡,其声卡也是nVidia的高清HD声卡,所以说还是nVidia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显卡的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啊,再重新植球试试吧,用无铅的锡球。

网友:
是显卡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之前没这样的问题,你只是修了显卡,就出了这样的问题,1、先看看周围的其他器件 ,2、机器是不是没装好3、那就怀疑显卡了。

网友:
DELL的去驱动很特别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装光驱挡滚动  取下光驱就正常  我修得极其是联想天逸系列的   后来也是换温7系统解决的  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看把

网友:
外设拿掉......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同上,显卡问题,重新值球试试。

网友:
分呢~~在哪~~努力赚取中!!!!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我遇过这个机器xp有声音,win7没有是驱动问题,但是你这个还没有见过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也可以用win 7 试试

网友:
显卡 周围没掉 件吧。

网友:
显卡 显卡  显卡   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