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接屏掉电 急!

楼主(2011-10-26):
t43接屏掉电,显示一下出来个 IBM的画面就掉电。怎么办!在开开不了了。从新插拔亮一下就掉电!怎么办!怎么办!求救!!!!!1

网友:
不接屏不会掉电吗?

网友:
哈哈 通病啊 保险烧了。赶紧查去,就在屏线边上。

网友:
不接不掉

网友:
保险找到的都是好的

网友:
接外接没事,一接屏就掉电,电流到2.多  测试卡跑60

网友:
确定屏幕低分高分,然后接屏,如楼上所说,屏幕保险烧掉了

网友:
查VCC3P供电

网友:
检查下高压板吧,极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