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1-10-26):
同行拿来一HP V3000  965PM的板子,告诉我说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一长两短显卡报警,和客户谈好换改良的芯片,结果换了631后还是一长两短报警,让我帮忙看下!

我通电试下,“嘟——嘟嘟”,顺手拿起表笔,量了下显卡上的电压,有一个是0.65V,感觉不对,原来电感L36上的显卡电压只有0.65V,晕   马上打开PDF,是SC411,量它的工作条作2脚,15脚都正常.

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就是负载有问题了,更换SC411后试机OK!

网友:
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各位同行朋友!

网友:
要是先测测电压再维修就好了!维修界的都喜欢凭感觉而不凭理论!

网友:
哈哈 一长两短是没检测到显卡,量供电是首选,

网友:
不是吧。看来我的运气还挺好,我遇到过两台这样报警的,都是直接焊,一焊就好了。这次看来又是学买了

网友:
呵呵上次修到一台2修的,上家做显卡N次,其实是缺一组1。02V的供电

网友:
呵呵,是啊,有BGA后维修的时候反而容易犯习惯性错误了,

网友:
吸取教训啊,不要一拿到板就做BGA!

网友:
电压是不是都到了呀?

网友:
我一般也很少 测量   直接就做显卡     也有几次没成功。。。 看来得 改下习惯了

网友:
晕我这有个联想c46的,显卡报警,独立的,显卡做了好几次了,不是我做的,另一个师傅,看来要改变思路了,告诉他去

网友:
经验有时害人,不过收到一个显卡钱也不错,以前碰到一个BIOS有问题我把显卡给换了

网友:
有些事,做习惯以后就成当然了

网友:
这个还是换改良版的好,不然很快返修

网友:
一般先从理论出发是最好的,

网友:
先测量后动手比较稳妥,但是经验往往站住动了

网友:
哈哈。确实。已经成为习惯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