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同样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6):
3个3300uf   2个 2200uf 电容全爆了 还有470uf的电容也爆了 通电紫线5v有 绿线5v也有  短接绿线黑线 不开机
换电容后故障依旧
经检查发现有个2SC3320管击穿了 另一个是好的  用两个13009代换后 通电烧保险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电源型号是航嘉磐石500

网友A:
那13009是不是又烧了、看看推动管爆了没有、

网友:
13009没有烧啊  只是保险烧了

网友:
查220V整流管,整流后的大电容,还有大电容的那2个匀压电阻

网友:
电脑的电源不好修。我曾经修过一个航嘉500W服务器电源,一起换掉11个元器件才修好,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

网友B:
拆掉开关管13009  修300V电路和待机电路。

网友:
电容爆了别忘记分流电阻100K或是150K的电阻准烧。。一般在2个电容中间位置。。

网友:
查整流桥是否正常。

网友:
..以前那个管短路着呢,不烧保险,现在换个好的反而保险炸了。。坐等答案

网友:
查一下13009的基极的小电解性能看。最好直接换新的试试。

网友:
怎么感觉象是变压器坏了那。

网友C:
还没遇见过,我一般换过电容电源就好了。

网友:
首先得清楚是前极还是后极,一般功率管击穿与之相连的检测电阻还有保护电路都得查查,换完后先别上保险,窜个60-100w 灯炮观察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遇见过,我一般换过电容电源就好了。

那是你运气好    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13009是不是又烧了、看看推动管爆了没有、

请问推动管在什么位置?

网友:
电源问题有一半以上是电容不好所致,起码我修过的电源是这样。

网友:
郁闷了  我把所有配件都下了  测都是好滴啊  搞不懂了

网友:
一般烧保险的话由桥堆向后查,一头到光藕后的三级管一头到主电源变压器为止就差不多了。东西应该不是很多。

网友:
电压取样有看过吗 像是电压高了

网友:
这几天出差 没时间修这俩电源

网友:
通电烧保险,查一下高压部分。

网友:
对啊,因为13009已烧断了吧,断路了。这个电源还有别的原件有问题 ,健议:换完后串个灯炮看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掉开关管13009  修300V电路和待机电路。

拆掉13009后 通电灯泡一亮就灭 了  是不是这个13009这里短路了啊   我把俩大电容下了后   中间的一个电阻发现阻值不对换了个  不上俩大电容  再把13009装上去  还是灯泡长亮

网友(点评):
不上俩大电容 再把13009装上去 还是灯泡长亮 你晕哦 没装大电容滤波 前级的开关管通电就烧了

网友:
分流电阻坏不坏的都一起换了吧

网友:
2SC3320好像不是用13009代换的吧(13009 12A/400V  、2SC3320 15A/500V),烧主开关管要看下限流电阻有没开路

网友:
还是有诸多不懂,但是听师傅说航嘉的电源换了电容不能用是正常的 应为ihaiyao换个东西才行 到底是换啥子 他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13009后 通电灯泡一亮就灭 了  是不是这个13009这里短路了啊   我把俩大电容下了后   中间的一个电 ...

晕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11-11-25):
终于找到原因了  把所有电容换了就好了  搞死个人了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坏  郁闷

网友:
查220V整流管,整流后的
大电容,还有大电容的那
2个均压电阻,总的说还是初级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