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85液显按一下就好,过一两又坏了

楼主(2011-10-26):
HP w185液晶显示器,开电脑主机,屏幕很多线条。(图1)
关机切掉电源,打开显示器外壳,按了按顶端的排板。(图2)
插上电源,开机,屏幕正常。(图3)
但过了一两天问题又重复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请各位帮忙!

网友(点评):
直接换掉屏线,一切问题全部解决。象你所说的这种情况99%是屏线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按了下液晶屏后面的电路板?如果是你先加焊下屏电路的大芯片看下!

网友:
明显是屏线的问题,拔出两头用橡皮重擦就可以

网友:
你这屏坏了,,能用就将就着用吧,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
是按什么地方,要是按屏排线好应该就是屏了。要不把屏线接接,要不在加焊屏上芯片。没什么办法啦。

网友:
很明显的液晶屏排线虚汗,有专门修这类故障的,才100块钱左右,拿去修吧

网友:
是虚焊的问题,加焊就行

网友:
焊一下驱动板的蕊,清洗一下屏线。

网友:
屏线可能有问题,先测试,如果是通的就看屏线接口是否有虚焊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是15寸的,屏线是向下扣的那种,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花屏图像不清有竖线等,把屏线拔了再插上就好了,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出现了,最后换了个屏线好了,你先换屏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有可能是屏线接口或者是屏的主芯片,最后才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线吧擦布保险毕竟屏线不值几个钱

网友:
拆出屏线,把屏线金手指那部分用刀片括一括,肯定会好的,有时候橡皮也不行

网友:
你按了一下好了,不就是虚焊吗

网友:
楼主呢?
说说看到底好了没有

网友:
细查接头与换屏线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是就出在屏线上面

网友:
你先换一个屏线试试。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屏线最好了,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啦,用胶带站下就好了

网友:
屏电路虚焊了    或者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加焊。从昨天到今天还正常使用。

网友:
屏 挂了啊  这个 就是屏坏啦

网友:
先检查 屏线把

网友:
屏的问题,只有压屏机可以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