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945P7AE不能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1-10-26):
接到几块都是一样的问题。有时插电就自动开机。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关机,强行按开机键能关闭但马上又重起(非要拔去电源)。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刷过BIOSS。I/O芯片是IT8718F-S CXS。76脚电压为0V(挑开此脚不能开机),开机75脚为4.8V。手头上没同型号的,换上一块IT8718F-S EXS(我查过应该能互换的)反连开机都不行了76,75脚均为2.25V左右。换过南桥晶振。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好像IO得用同型号互换,这个故障和IO关系比较大

网友:
因该是复位电路故障了吧

网友A:
先查开机电路 门电路 I/O  南桥

网友:
看下I/O到南桥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开机电路 门电路 I/O  南桥

开机脚75脚有4.8V的电压了。触发有跳变。直接进入I/O。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吧?关机能关就是马上又启动

网友:
I/O 或南桥

网友:
复位电路电压正常,那就是晶振频率故障,示波器量一下频率,或者代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能正常工作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脚75脚有4.8V的电压了。触发有跳变。直接进入I/O。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吧?关机能关就是马上又启动

这问题如果是我 我会先杀I/O 在查南桥  先换个I/O看看吧

网友:
几块都是一样的故障。应该属同病了,咋就没人修过呢?还是太保守了。看来还是找块同型号I/O换上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