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1-10-26):
请教高手,手里有一块老板,没有声音,音频驱动可以正常安装,任务栏也有声音的图标,声卡也换过,还是一样,还会是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前置音频在主板上面的跳线帽被取掉了吧

网友:
一定要用主板上面的借口吗     修主板呗     要不买个usb声卡也行啊

网友:
把声卡的驱动重新在官网装一遍

网友:
插跳线帽啊。5 。6 脚。 9.10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