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800GT 无显

楼主(2011-10-26):
今天接到一片影驰9800GT节能加强版开机机风扇转得超级慢啊。 接VGA时,显示器的绿灯亮,但是没有显示。发现有信号后接到DVI显示正常。这个时候风扇还是很慢,测试风扇12V供电脚有7V 。跑了一下,跑到一个像1117那样子的管子(上面有BC RX的字样)发现7V从这里来,这个东西有3组电压 一个是12.1V一个是11.5V,还有一个就是7V 了,手上没有这个零件先不理了,GPU也不是很热,可能是节能版的缘故吧。 对VGA 1,2。3打阻值 3路都是165。明显有问题了,接着跑线,跑完了线上的零件,没有发现一个是不正常的,苦恼中, 各位有什么办法吗?等会有空上图

X58
好卡,别让它冬眠了
好卡,别让它冬眠了!

网友:
加焊  呵呵  新手啊见笑了

网友:
明显的gpu工作不正常。换芯片。

网友:
围观。。。。。。。。。。。。。。。。

X58
me too

探索者不忍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你是用DVI转接头有信号还是直接用DVI线有信号,如果转接头有信号,应该重点检查VGA接口和74ACT08这个芯片……

网友:
接DVI是正常的,但是VGA就不行了,先检查场、行对地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查74门电路,不然就加焊GPU,基本上是这样了

网友B: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指教

转接头用模拟信号,DVI线用数字信号。

网友:
那下 GPU重置1下看看

网友:
直接加焊BGA  显示器绿灯亮说明有信号过去。这种就是主芯片的问题直接加焊。我有几款有事那么搞好的。

网友:
同意六楼兄弟所说的,我还是觉得先别动芯片,确定vga通过排阻到门电路芯片这段没问题再说,把门电路取了,直接量通桥的那端看看阻值是否还是165,如果是那就可能是芯片不良或虚焊,,不是你应该查前面了

网友:
最起码先试试VGA啊

网友C:
显示器的指示灯能变绿,说明已经有行场同步信号输出了,重点检查RGB的通路就可以了,三路都是对称的。如果没有会见,直接加焊主芯片,如果没有好,换芯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DVI转接头有信号还是直接用DVI线有信号,如果转接头有信号,应该重点检查VGA接口和74ACT08这个芯片… ...

用DVI转接头有信号,DVI线我没有呢。VGA接口没有问题 门电路手上没有一样呢,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的指示灯能变绿,说明已经有行场同步信号输出了,重点检查RGB的通路就可以了,三路都是对称的。如果没 ...

3路都是165,正常的不是要79左右吗

网友:
同意6楼和11楼的看法,先别动芯片,确定vga通过排阻到门电路芯片这段没问题再说,把门电路取了,直接量通桥的那端看看阻值是否还是165,如果是那就可能是芯片不良或虚焊,,不是你应该查前面了

网友:
我看还是检查一下风扇电路,有时因为GPU没有正常工作,导致风扇电路电压没有全部开启。

网友:
加个转换头算了吧

网友:
先加焊GPU吧,不行换个门IC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18楼
这样的处理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