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拆屏遇到双明胶,搞不定!!!

楼主(2011-10-26):
      前天接了个ACER19寸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亮一下就灭,确定灯管问题,报了完价准备换,拆出屏架,发现屏面板(屏线那一边)和塑料边框有双面胶粘在一起,很小心的飞离几次都没成功,感觉风险太大,最后放弃了,怕弄出亮线什么的,真的怕了,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付有双面胶的屏没???分享下

网友:
上次拆了一台机子   拆键盘时总是拆不下来  螺丝拆掉过了     后来一胆大的师弟用力掰下来一看  下面也是被双面胶沾了     建议你跟顾客沟通下   就说拆这种有双面胶的  有一定的风险的    风险要顾客承担    看他能不理解

网友:
加热配合强   奸法,保证能下来

网友(点评):
屏那里加热,、容易开胶,,

网友:
额,我有一次碰到的不是双面胶,有点像那个热熔胶,只有屏线的一边有,其它三边没有,半天才搞下来

网友:
用风枪100度、、低风、、、肯定有惊喜

网友:
屏能抵高温吗?有胶的太可怕了。

网友:
刀片法.....塑胶卡片法(比银行卡要薄的卡)  酒精法..很多 办法 ...

网友(点评):
有想过,但还是没敢搞,怕搞成亮线什么的,又没报风险

网友:
上次我碰到这样的我是用指甲搞了好长时间,就怕搞出问题了,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
大胆加细心,热风加刀片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在去拆,还要和用户说好风险在做。

网友:
电吹风没试过,下次碰到这种,一定要试试,不轻易放弃了

网友:
屏有双面胶贴时,就把那个塑料框子一起拆下来.然后就很容易分离液晶面板了

网友(点评):
这样会不会搞碎屏呀? 我在论坛查了下,有这样说的

网友:
最重要的还是跟客户说好!!!风险让客户承担!!!
没压力了也就好拆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给客户说了,但还没回音,转了一手才到我手里的! 我报了150元,他报了200,又报风险,估计没戏了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

网友(点评):
用电吹风可以吹吗?

网友:
电烙铁300度搞定

网友:
没有个图片啊看看。应该可以解决啊

网友:
直接连同塑料架子一起拿下来风险小

网友:
直接连同塑料架子拿下来,再用名片划下屏,这样才好装几装膜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灯管屏拿不下来。和客户说好风险后,从后面把铝壳取下来换的灯管,心里也是好紧张,怕屏碎了。

网友:
注意:撬塑料时,不要一下子把一个卡扣就撬开,慢慢要等所有卡扣都松动了,再一起撬下来。
工具就用小一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