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键盘、触摸板失控

楼主(2011-10-26):
t60  开机   。键盘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触摸板也同时不能用、。只要开机好用,一天都没问题。有遇到此情况的请支个招

网友:
把触摸板去掉试试,我碰到过去掉触摸板好用的,也就是说触摸板坏了,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