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20A没待机

楼主(2011-10-26):
我这个机子没待机,我检查过了,在Q14的 S级是18V,G级是18V,D级是0V,要DCIN_ON和DCON怎样才能输出高电平。也就是Q52的B级要怎样的情况才能使IO的DCIN_ON和DCON输出高电平,将Q52的C级拉低,使Q14的D级输出18V。我上传了图片,大家帮我指点下,谢谢

网友:
前级电路有没有问题?就是说公共点的电压正常吗?修好了他,在看待机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由什么产生的,你第二个图是EC吗,如果是就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看看EC的供电,时钟,复位,BIOS,还有EC本身,ACIN信号

网友:
要检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一样现象的机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