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密码怎样破解?

楼主(2011-10-26):
笔记本硬盘上锁了除了用PC3000以外还能用什么软件解锁?

网友:
希捷的硬盘有算号器,不过是工厂机密文件,不好弄到。

网友:
我很好奇这个悬赏是什么意思, 是把楼主的积分全部分给回答问题的人吗?
可是看楼主的积分都才87啊,这个悬赏模式是怎么用得?

网友(点评):
这里的积分应该是下载分。。

网友:
刷硬盘的固件

网友:
一般硬盘上有一个就是BIOS

网友:
对哦,看错了。误会了~

网友:
算了 还是弄个PC3000吧

网友(点评):
找一个维修硬盘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

网友(点评):
有pc3000很好搞的,要看pc3000版本,如果支持就好解密码

网友:
硬盘密码一般是放在固件区的某个地方,或者固件区的安全模块里
还没有听说过是放在硬盘的BIOS里!

网友:
我们也遇见过,没解决过,没PC3000

网友:
我有PCI3000 一套不太会用 打算转让出去了

网友(点评):
老的pc3000不值钱的

网友:
笔记本硬盘解密要看什么硬盘了。如果不用UDMA的话,那就找一个型号一样,固件一样的用MHDD热换板解了。

网友:
楼上正解,硬盘解密用PC3000,MHDD之类的软件破解!

网友:
没遇到过 PC3000 软件 和MHDD那个好用?

网友:
不好解硬盘锁,如果硬盘没什么资料的话也没什么价值去解了

网友:
硬盘也有密码的吗?

网友(点评):
有密码的

网友:
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手上有块
不知为什么
密码自己变了

网友:
技术活 不知道HRT能解不?

网友:
用pc3000,换同样型号的电路板但是是带电操作。

网友:
没遇见过硬盘还有密码的,只知道系统和BIOS有密码,又长见识了!

网友:
安全密码设置SSP:(F1H)11110001

安全解锁SU:(F2H)11110010

密码主动删除SEP:(F3H)11110011

单元删除SEU:(F4H)11110100

冻结锁定SFL:(F5H)11110101

取消密码SDP:(F6H)11110110

安全模式仅限于IDE硬盘,SCSI硬盘不支持这些操作码。

密码有用户密码和主控密码,可以同时设置也可以单独设置。一般建议同时设置且不要相同。

主控密码可以由制造商或者销售商或者管理员等通过SSP(F1H)命令设置,设置主控密码不需要进入锁定状态。

用户密码由使用用户自己设置,设置了用户密码后,在硬盘下次加电后会自动进入锁定模式。

安全模式有三种:锁定模式,解锁模式,冻结模式。

锁定模式:硬盘加电后不允许执行介质存取命令操作,除非使用SU(F2H)命令或者SEU(F4H)命令。

解锁模式:允许所有的介质存取命令操作,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加电后设备一般就会进入这个模式,否则平时带电的时候就需要使用SU(F2H)或者SEU(F4H)命令进入该模式。

冻结模式:除了那些能够改变锁定功能及设置改变密码的功能指令外允许所有的磁盘操作,通过SFL(F5H)命令可以进入该模式,除了关电不可能退出这个冻结模式。

安全级别有两种:高级别安全和最大级别安全。

高级别安全:硬盘被锁定到这个功能后忘记了用户密码,可以用主控密码来解除锁定。

最大级别安全:硬盘被锁定到这个功能后忘记了用户密码,只能使用主控密码和SEU(F4H)命令来解除,但是用户数据会被删除。

网友:
效率源软件 可解某些硬盘密码,具体查各专修

网友:
这个好像真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