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跑40!

楼主(2011-10-26):
硕泰克主板 刚开始客户说装不了系统,拿过来看,用PE也进不去,不停的自动重启。看北桥发现有3个小电容掉了,找了3个小电容装上去就成这样了,开机就跑40 无显。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是新手,大侠救命啊!

网友:
        你量下桥 看看 坏没坏  看看看桥 电压

网友A:
直接把电容从新换了,在测下北桥的阻值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句 北桥的阻值怎么测 如何判断北桥好坏 是不是测北桥上的小电容

网友B:
我晕死  没换电容之前都点得亮 你换了电容就点不亮了 是不是电容没换好 或者说是你换电容的时候把主板背面的线给搞断了 你仔细检查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电容从新换了,在测下北桥的阻值

北桥阻值要怎么打,北桥附近电容电阻都正常,没有异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晕死  没换电容之前都点得亮 你换了电容就点不亮了 是不是电容没换好 或者说是你换电容的时候把主板背面的 ...

是北桥上面的小贴片电容,很小的那种,电容都正常的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把线弄断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D:
先把电容给去掉了把。原来人家是可以开机的 。再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建议刷BOIS

网友E:
人家那本来就没有电容的话你给加上了,他还能亮吗?有些芯片就是没有的!!!你拆下来试试能不能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北桥上面的小贴片电容,很小的那种,电容都正常的啊。

那你得仔细查看下了  一般主板上都有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仔细查看下了  一般主板上都有表示

你说的是标识?什么标识?能具体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电容给去掉了把。原来人家是可以开机的 。再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

本来就是可以开机啊,只是装上电容后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人家那本来就没有电容的话你给加上了,他还能亮吗?有些芯片就是没有的!!!你拆下来试试能不能亮

那些补上去的是明显的掉件,焊锡还在呢,去掉还是一样,再不行就该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补上去的是明显的掉件,焊锡还在呢,去掉还是一样,再不行就该换桥了

那就还桥试一下吧!!!试好了回来说一声

网友F:
压桥试试看

网友G:
换的贴片电容?换的容量一样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的贴片电容?换的容量一样大吗

是从一模一样的桥上面拆下来换过去的。没有GBA,做不了桥,还是拿给同行去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桥试试看
压桥没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