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00BIO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26):
   T400的BIOS是16脚的    发现这机器的BIOS 有点怪  官网下载的BIOS都是 EXE安装程序   后来在论坛上找到的是4M 8M的程序   我把T400的BIOS取下来用编程器提出的BIN文件是2M的   后来分别刷了论坛的8M 4M的  都刷上去了  但是放到机器上哪个也没亮机  后来又把2M的刷回去  结果也不亮了  我就郁闷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把R61  8脚的BIOS刷上2M的试试也没好用   最后来正好有个T400的料板 把BIOS换上就好了   我就迷糊了  不到怎么回事   按照T400的点位图定义  16脚的BIOS只有8个引脚是有用的  分别是1-7 2-8 3-9 4-10 5-15 6-16 7-1 8-2  前面的数字是  8脚BIOS对准16脚的引脚      读写编程都好用  就是不亮    敢问路过的高手们  给个解释吧!

网友:
没高手路过么  进来的  研究一下   很不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版主大哥

网友:
我正准备写bios

看看我是不是顺利

网友:
我也刷过,刷不好,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只占原机备份BIOS的一部分
原机备份的BIOS,还有EFI资料

所以原机备份的BIOS文件,容量要大于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