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不了系统一例故障解决。

楼主(2011-10-26):
昨天一客户开始只拿了一硬盘,让我帮忙装系统,我把镜像复制完后直接给他,他回去一开机XP滚动条一过黑一会屏然后提示: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 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ware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 once 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最后他把主机抱来了,我一看就按着常规思路进行着,先换版本的系统、重新分区、换硬盘、内存,情况依旧。最后在网上搜了下,用地这个方法开机进入bios设置(按F10),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再选择WDRT Support 回车,按上下键把参数值修改为disable,它BIOS里电源管理里面有个XXXT Support,和WDRT 不一样,关闭后重新装系统,一切正常了。百度豆说这个故障是否惠普机子上,我这个是组装机盈通的AMD板子。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就收了20,最后总结有没见过的问题了还是要先上百度地。

网友:
惠普机上确实见过这个 不过安装版可以装上  真不知道还可以这么调BIOS搞定

网友:
是的 惠普的有几款 必须調 不然G不进系统

网友:
还没见过,先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过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还是见识少了点

gf.it1798.com   佛山电脑维修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以前都是安装版搞定,30元,收费。想想划不来啊
~~~~

网友:
真是长学问了 ...呵呵 又知道了一种方法  多谢楼主教导

网友:
   刚才在百度上找了下 看 了下  是硬盘的问题   如果硬盘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清理COSM 把BOOS恢复下 再装系统

网友:
这个还没有碰到过,好经验,下次可以借鉴下

网友:
有HP机的主板,BIOS没设好,会报警,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
学习了,长点见识了哦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下,增长经验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很少用克隆版,没试过楼主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安装版很费时间哦呼的。。

是费时间

网友:
HP的机子有的就不好装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了

网友:
真没有见过啊,  高手。

网友:
还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排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台式机,出现这个问题真的很少见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现在知道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又一见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有的就是非得要旧的才能装

网友:
以前没听说过 嘿嘿 学到了 楼主好人

网友:
没见过,清除COMS,恢复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硬盘和内存卡检测没,如果是好的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
没碰到过,我想还是人硬盘有问题吧或是跳线设置不合适吧。。。。。。。。。

网友:
恩,现在的品牌电脑有的就是这样在BIOS里面设置下,搞得你狠麻烦!

网友:
惠普机上确实见过

网友(2012-04-13):
受用了  今天正好遇到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