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上电时序(最新)送TCL-K42时序(很详细中文的)

楼主(2011-10-26):
最新广达上电时序file:///C:/Program%20Files/QQ/Users/715104093/Image/]CYV}@7OU4_$SWG@2$}QU3V.jpg

顺便送大家一个
KT2 的上电时序.

    时序

file:///C:/Program%20Files/QQ/Users/715104093/Image/7}1[M6N]2AWNOMDE4FO{LD0.jpg

广达 时序.rar

网友:
好资料呀  收藏  找了很久了

网友:
图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这资料好难得,收藏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那KT2 的上电时序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
讲的是DBM的时序哦。。有木有芯片组高点的啊

网友:
先截个图看看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意了

网友:
下载了,时序图看不到

网友:
发个好点的,别浪费兄弟们的钱啊

网友:
暂时下不了 学习了

网友:
恢复楼主的图  简图
KT2 的上电时序.

    时序

当我们插上Adapter19时,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3VPCU电压,它是由PU6自动产生,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PIN4), DNBSWON发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延时(T2+T3)便产生了SUSON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44,PQ41管便产生3VSUS,5VSUS(5.7V),SUSON送到PU7 2.5VSUS; PU6,PU7产生HWPG信号给97551,延时97551发出MAINON# 信号转换成MAINDPQ44,PQ41 CMOS管产生+3V, +5V电压,再延时T497551又发生VRON(PIN3)送给PU5产生VCC-CORE CPU供。此时PU5也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此时整个M/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为一个HWPG相当于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NG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延时后产生PWORK# 信号,经PU5转成IMVPOK表示CPU 电压OK送给 SB南,后由SB产生CPU PWRGDPCIRESET,传给CPU,告诉CPUPOWEROK .
CPU 电源电压是由D5~D0控制输出1.19V~1.708V。根据CPU功耗的大小输出电压。CPU功耗大输出电压

也大。当CPU电压VCC_CORE正常PU5(MAX1907)就会输出INVPOK给南桥,输出CLK_EN# 给CLOCK

GEN(U22)让 U22为CPU,NB,SB,PC97551及外挂PCI总线上的外设提供时钟信号
南桥由U12提供RSMRST为南桥复位信号,南桥输出PCI_RST# 即PCIRST 为北桥,PCI总线复位。北桥输出

CPURST# 对CPU复位。一般数字电路工作前需要对内部复位清零。 没有钱的就不要下载了,看看这些就够了

D D
C C
B B
A A
Title
Size Document Number Rev
Date: Sheet of
QUANTA
COMPUTER
FX5 1A
Tuesday, November 14, 2006 1 2
Power UP Sequence
T31
T32
T33
T34
T35
T36
T37
CPU_PWRGD
PCI_RST#(PCIRST#)
T38
T39
LDT_RST#
T40
SIO_PWRBTN#
1.8V_SUS_PWRGD
+1.2V_ALW_SUS_PWRGD
+1.2V_SUS
+1.2V_ALW_SUS_ON
SB_RSMRST#
SUS_ON
+3.3V_SUS
+1.8V_SUS
+0.9V_DDR_VTT
+5V_RUN
+3.3V_RUN
DDR_ON

网友:
所有的机器这个开机时序都差不多吧?为什么有些机器按原理还是修不好呢

网友:
先收藏了,以备日后所需

网友(2011-11-27):
NB上电时序基本原理一样,只是在细节上的设计风格不尽相同。

网友:
看不到pdf的   不给力啊

网友(2014-11-15):
太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