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板子上测得数值为无穷大一定坏了吗

楼主(2011-10-26):
是无穷大不只是二极管档时无穷大一定坏了吗

网友:
不一定您拆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一般在电路里面没办法判断好坏

网友:
因为有的负载电路会影响

网友:
没电容表不知道。。。个人认为没短路。。就没去管它 治愈容量还对不对就不知道了额

网友:
嗯,建议拆下来测试。

网友:
在主板上测电容是测不出来的,怀疑了就换之

网友:
无穷大是好的

网友:
一般应该不坏吧,没变形没鼓包的,一般都正常

网友:
拆下来才能准确测量,在板上无穷大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拆下量才能知道无穷大只能说没有短路

网友:
折下来才知道好坏,一般在板上测不出来的

网友:
我再重复楼上所有的答案,就是拆下来测量才能判断结果。

网友:
还是拆下来量吧,在路测不准的

网友:
好吧,拆下来后,无穷大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具体扳子,具体电路,具体对代.

网友:
拆下来测量吧

网友:
我被人灌了一鼻子水。。哎,还是不知道

网友:
拆来来看就行了,在线不怎么准的,有其它电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