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正屏怪问题

楼主(2011-10-26):
如题。接一台17 液晶。拿来为插上不开机。拆机发现一体板一根灯一坏管插头烧坏。高压板烧糊了。用单根高压板测得上面两根灯管全坏,接上驱动板有图像。小心 拆开屏,换了灯管,装好后。用四灯同压板点灯正常。
   之后接上屏不能开机,量得12V为  14V  5V有6.02V。。
    再换通用驱动板也一样能开机。但白屏,
   再之后换了电源板 驱动板。高压板,插上屏,一通电  5V不停跳变,0V-5V。。不能正常开机。。。拔下屏线就能正常开机。电压正常。。请问这是屏挂了吗?换灯管我很小心 的。。难道刚开始5V供电为6.02V的时候把屏烧了吗?
求指点。。

网友:
屏电路有可能..6V烧不了的.

网友:
没烧。但为何插 上屏线,就电压会跳变呢。拔掉屏线就电压正常,灯也能亮。。接着求指点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如果不是屏的问题,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我修过二台都是这样,最后发现是电源板上面的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如果不行那你再换 一套电源,高压,驱动试试,还不行那就查屏了。

网友:
我已经换了一套电源 高压,驱动板。屏线也换了。插上屏一样的情况。拔掉屏就正常。

网友:
那就是屏电路可能有短路了,查一下屏供电脚对地是否有短路

网友:
回 五保  兄弟。。。测了屏供电无短路。。

就是插上屏之后。各电压跳变。。5V  12V都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