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1400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6):
今天接到台神舟天运F1400,不上电,电流跑到0.14左右慢慢掉下来到0.9,,应该是有短路。客户说拿了三家都是测出南桥问题,拆机发现那个电源芯片上全是焊膏,那客户还死活说没修过只是检测下,。。先打了下南北桥阻值正常,摸了下那个电源芯片很烫手。好吧找图纸,在一个啥论坛里找到了注册了下收下了。
插上适配器后先出+5V_BOOT,是由L78L05转换成的,再由ISL6227出3、5VA, 。先找L78L05, 想找点位图到处寻不到悲剧了板子上慢慢找,小芯片找了个遍发现是个竖起来的。
U1VIN有19V,OUT只有0.4V左右,量U1一脚对地值只有10,先拆了再量还是10,继续沿着VL查。
除了边上的C2还有两电容是接地的, 后面都是有100R以上电阻隔着的。木有点位图啊,发现板上很多元件是没标记的。。     只能沿着电源芯片周边一个个测过去。
然后终于在一堆元件中间找到了三个阻值只有3的电容,一个个摘了再测板上,摘了第三个发现U1的OUT脚阻值正常了!.  量小电容短路,换之。再把那两个也上去,插电亮屏,装了开机能进系统了。

网友:
0.14掉到0。9 你是怎么肯定有短路的,还是排查后才发现的

网友A:
短路件应该发热很大,细心应该感觉得到吧

网友:
VL对地短路

网友B:
这个 应该 可以摸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件应该发热很大,细心应该感觉得到吧

ISL6227在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应该 可以摸出来吧

摸电源芯片很烫    小电容咋摸出来

网友C:
电源芯片没有烧吗?就是烧了那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没有烧吗?就是烧了那个小电容?

电源芯片没烧    就那个电容短路引起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4已经算偏高了,怀疑短路

你说的是待机0。14啊,理解错误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上的不错。有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