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或北桥值珠用0.几的

楼主(2011-10-26):
笔记本显卡或北桥值珠用0.几的0.6的有点大了,是0.5的好还是0.4的好,大家都用哪种.........

网友:
我一般用0.5

网友:
你想气死2个人哦,显卡。北桥,南桥,不是你说想用多大,就用多大的,人家钢网上明明写得有,是多多少的珠的,还你觉得用那种好,吱吱,你的正式维客是怎么来的,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你的机器型号是什么啊。不然我怎么知道用0.几的,但大多是用0.5的。

网友:
0.45到0.76,买一套钢网就知道,钢网上面标有的

网友:
那要看是那个型号的桥了,一般北桥用0.5,显卡用0.45

网友:
常用的是0.5,不过这个具体要看芯片呀,本来是0.5的你上0.6的话吹都吹不了,连珠

网友:
大多是用0.5的。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0.5的吧!钢网上一般标有用多大的锡珠…

网友:
GM45前最小的是0.5的

网友:
要看什么桥啊  什么显卡啊

网友:
0.5的用得比较多吧,,最简单的就是拿钢网比较一下,,看用什么合适,,做多了一看焊盘就知道用多大的锡珠了..

网友:
LZ你植的时候不会是自己一颗一颗放上去的吧。如果不是钢网上肯定有标注是0.几的。你标注0.5的你要用0.45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植株通常应该是越大越好做。当然了。前提是钢网要可以穿过。

网友:
你真的是人才呀。。。。想用多大就用多大?  。。。  你用得钢网上没有标的么?  自己看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