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g 內外顯都只有背光

楼主(2011-10-26):
acer 4730g 內外顯都只有背光
ati hd3470獨顯卡,用as5520 as4520顯卡換過,情形一樣,pcie 訊N0-N15(RX),N0-N15(TX),阻值都正常),MXM供應電壓也都正常,請問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
這些訊號,哪一個會造成只有背光

网友:
接液晶屏電流都上到2.2a( 電流上升過程有4-5次變)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帮楼主顶一下,我很想知道 外显只有背光是什么样的。

网友:
只有背光那说明   BLON 开启了  这个要看电路图是哪里发出的 有的是EC 发出的 有的是显卡发出的      你说的是屏有背光 但是没有显示 是吧   显卡也换过 那看看显卡的晶振 和显存 是否不正常  引起的这种现象

网友:
ENBKL是由IO發出,显卡的晶振 和显存在獨顯卡上(HD ATI3457),整片顯卡都換過

网友:
BIOS 呢 刷个BIOS 看看呢,显卡板换的是一样的吗。。有的显卡BIOS是不一样的,

网友:
當外接螢幕也是一樣只背光,是不是表示訊號沒輸出,獨立顯卡HD ATI3470整片換過(換NVIDIA獨顯卡)也一樣,是不是問題在北橋

网友:
換的獨顯卡是NVIDIA (AS4520)

网友:
显卡BIOS不一樣,是不是不顯示原來獨顯卡是ATI 3470,用NVIDIA  G8400 獨顯卡更換測試不行嗎

网友:
原來是ATI HD 3470獨顯卡,因為沒有相同的卡,用NVIDIA GO8400替換測試,可以嗎?

网友:
如果不是原型号显卡。要注意BIOS 版本。
还有就是有的显卡有晶振有的没有晶振,有没有晶振是取决于用那种AMD和INTEL 芯片的问题。

网友:
NVIDIA GO8400跟ATI HD3470都有晶振27MB,BIOS版本要如何看才能 知道是不是可替代

网友:
屏換過,獨顯卡HD3470換過,接LCD 及外接顯示器都是只有背光可確定是主板問題

网友:
这样换显卡不太合适吧!

网友:
是換同型HD3740顯卡測試,更換後故障一樣,確定顯卡OK

网友:
外接鍵盤,軟啟動正常,沒聲音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复杂了  那位有解决的出来说句话

网友:
外接鍵盤,可軟啟動,沒聲音,內外顯只有背光,hd3470獨顯卡確定好的

网友:
沒有高人可回答嗎?

网友:
补焊一下显卡插槽试试,NVIDIA G8400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逐个信号线量过去,看能不能发现断线。

网友:
显卡换过没 有啊

网友:
补焊過显卡插槽,北橋到显卡插槽訊號量過沒斷線阻值都正常,HD3470顯卡用同型號顯卡換過無效,
显卡插槽各組供電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