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f 文件怎么 打开

楼主(2011-10-26):
求救 硬盘录像机生成的文件。。。打不开怎么办?下了 好多 播放器 都 播放不了!
硬盘
文件

网友:
FLASH播放器呀,网上有的是

网友:
播放器?kmp,或者如臭名卓著的暴风影音,都可以

网友:
百度找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先百度在提问吧,.......

网友:
那是哪种录像机录的,对应到官网下载

网友:
一般的媒体播放器 都能用。

网友:
你装个暴风影音,然后右键点打开方式,再选 暴风影音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