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

楼主(2011-10-26):
笔记本维修实例
1、故障:两台IBM T21 本本,一台按开关后,面板指示灯一闪即灭,另一台开
机运行1 小时后,自动关机后不能触发(不稳定)?
维修方法:此种现象与 CPU 核心供电的控制 IC ADP 3421 有很大关系,两台
笔记本更换此IC(ADP3421)后,本本OK。
注:如果发现此IC 有问题,给客户维修后要续保三个月,就最好把ADP3410 一
起更换。
2、故障:IBM T22 本本,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
维修方法:换内存时钟后 OK,进行考机时,发现不稳定(不显示)插诊断卡
后跑39 等代码,怀疑是北桥空焊,后加焊北桥和显卡,OK。
3、故障:NEC 笔记本,开机后,指示灯指示正常,(硬盘灯显示然后又灭掉)
但不显,外接显示也不显
维修方法:开始怀疑显卡坏,但发现硬盘,电源等指示灯均正常指示,所以
怀疑Bios 资料有问题,后来刷Bios,OK。
4、故障: IBM 笔记本, 接到时不开机 (客户介绍说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开机) ?
维修方法:先换掉ADP3421,可以触发,但不跑CPU,拆下内存后清洗一下内
存和内存槽后,OK。
5、故障:  IBM 笔记本, 有时可以开机(开机后有时无规律黑屏) 有时不能开机?
维修方法:先换掉 ADP3421,开机后两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故障,又换掉
Max1714(北桥边上的)再开机,不跑 CPU,后来更换一个 CPU,故障排除,估
计CPU 针脚内部接触不良。
6、故障:东芝笔记本,开机后屏暗
维修方法:外接屏可以显,开始怀疑是高压条有问题,拆开屏后量高压条的
几组电压,只有 5V 有,量主板与高压条线接口处的座,发现也只有 5V 供电,
其它几组均无,此时确认高压条没有主供电,拆下主板,发现高压板主供电处
保险断掉,换掉此保险后OK。
7、故障:SONY 笔记本,开机后进系统(2000 系统)后掉电(是进到 Win2000
的 Logo 画面,移动的条幅)后换硬盘,重装系统后(xp)进 xp 刚显示光标时
即断电,怀疑是北桥坏。
维修方法:此种情况属于是以前的所有硬件基本检测可以,但进系统时,调
用显示方面和内存方面的程序较多占用系统较严重时,可能北桥不良导致跟不
上,所以首先怀疑是北桥,但也不排除南桥和其它有关设备,只能慢慢排除。
换北桥后 OK。
8、故障:两台IBM600,开机后报161,163 错误?
维修方法:换CMOS 电池后OK,其中一台继续报8611 错,是键盘报错。
注: 一般报161, 163 错误是日期的时间设置不能保存而报错, 所以先考虑换CMOS
电池。
9、故障:故障6 电脑客户接机2 天后,发现系统软件关机不能关,按开关键也
不能关机,软件关机到最后时,会出现蓝屏半秒钟后马上重新启动。
维修方法:首先考虑到可能是 XP 系统有问题,重新克隆 XP 系统,但不能进
系统,又重换内存条一根再克隆XP 后一切恢复正常。
10、故障:IBM 和 SONY 本本,客户介绍说重新装硬盘后,机器就不认硬盘了,
换硬盘多个也是此故障?
维修方法:拆机发现 IBM 电脑硬盘接口被客户换硬盘时插坏了两个插孔,需
要拆机插好硬盘后再装外壳。SONY 电脑的接口线有故障,换掉后 OK。
12、IBM R32 本本,进系统后不认光驱,还会死机。
维修方法:光刷 Bios 后同样故障。再重新做南桥BGA 可以进系统,但花屏,
用手压显卡就不花屏,重作显卡BGA 后OK。
13、T30本本,不能开机,有待机电流。
维修方法:刷Bios 后可以开机,报 0188 错误,然后解密OK。
14、东芝 1900 待机电流0.04,能开机但不显示
维修方法:触发后工作电流为(2.6A-2.7A)后按住 CPU 座能显示,CPU 座接
触不良,装机后又不显示,后换掉内存试机,可以显示,最后确定内存坏。换
内存后OK。
15、一杂牌Book 笔记本。用一段时间后会死机,很有规律。
维修方法:经查看,发现两个风扇口有很后的灰尘,估计是散热不好,引起
16、京东方笔记本电脑屏暗?
维修方法:外接显示正常,估计高压条的故障,后拆下高压条,发现 19V 供
电处保险断,接好保险,试机OK。
17、 富士通电脑待机电流为 0.01A, 触发后电流只有0.36A, 且测电感上除有 2.5V
有以外,其它电压均无。
维修方法:拖几个主要电源管理IC 的锡,故障依旧,手摸南桥有热感发烫,
估计南桥局部短路,测南桥下面的电容短路,断定南桥短路,换南桥OK。
18、三星 NV5000 开机找不到硬盘?
维修方法:拆下硬盘,量硬盘数据线正常,怀疑接口空焊,然后拖锡硬盘数
据线与主板接口座处,开机 OK。
19、SONY PCG-F360 开机显示Windows 画面后掉电。
维修方法:估计北桥坏,重作北桥后OK。
20、IBM R32 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4A?
维修方法:用手压显卡,外接显示器花屏,估计显卡空焊,重作显卡后 OK.
21、DELL D800 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2E?
维修方法:跑2E 内存过不了,估计是Bios 资料有问题,(DELL D800,D600
机型不跑内存,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而引起的)刷新BIOS 后OK。
22、IBM A21M 电脑开机后十分钟左右掉电?
维修方法:电源指示灯亮,换3421 和3410 后运行30 分钟左右没有掉电,拷
机后OK。
23、IBM T21 本本,不开机?
维修方法:待机电流为0.01A 拆机后测无3M 5M 电压测MAX1632,7、28 脚均
无开关电压,拖焊 H8与TB6807AF后测试3M 5M正常,开机OK。
24、东芝 N 723 本本,待机电流为0.01A,触发后上电到0.4A 后马上掉电?
维修方法:怀疑部分电路短路引起了保护,导致待机不能上电,拖内存槽的
锡后,故障排除。
25、联想 8050 电脑,开机显示画面(Logo 画面)后死机。
维修方法:刷Bios 后开机OK。
26、IBM T40 本本,不开机?28、杂牌笔记本,自带屏屏暗?
维修方法:外接显示正常(自带屏是屏暗),测屏,屏 OK(此本曾送去其它
维修部维修过,改过高压条)此状况应是高压条的问题, 无原装高压条,19V
主供电,3.3V 开关电压,5V 亮度调节电压,和地线,屏显示后马上屏暗下来,
怀疑是灯管的问题,拆灯管时,发现接灯管的两根线(粗细)接反了,(正常
情况下接反是不会影响的)换过来后试机(粗对粗,细对细)OK(应该是灯管
亮后电流增大,细线负荷不起而引起了保护,所以马上灯管不亮)。
27、LG 屏,型号为 LP133X4,屏线是特殊的,不能乱测屏,小心烧驱动板。
29、IBM R40 本本,外接电源开机一段时间后,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会自动切
换。
维修方法:拆机后发现机内很多虫子而且有的地方有发霉情况,清洁机子后
开机二小时左右没有发现问题。
30、BENQ本本,开机后不规则死机?
维修方法:怀疑是 CPU 有问题,(如果是内存故障,会出现有规律的死机)
换CPU 后试机, 故障依旧, 此情况排除CPU 故障的80%应该是南桥或I/O 的问题。
更换南桥后OK。
31、精英移动PC 挑内存,有时会因内存不兼容而不开机。内存问题。
32、HP 笔记本屏暗?
维修方法:拆开屏,测量高压条 19V、3.3V、0.9V 三组供电没问题,换原装
高压条后 OK。
33、SONY PCG-661N 本本,开机后不能进CMOS 设置并不能进系统。
维修方法:后清 COMS 电池后开机OK。
34、SONY PCG-661N 本本开机后出现 PCI 中断报错?
维修方法:清空 ST2402W芯片里的资料后,开机OK。
42、SNO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
维修方法:插入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拆机测是 DC-DC 分配器
电压正常, 检查3V 电压, 对地电压为 0V, 可以判断为Bios 保护故障, 需把 Bios
电池拨下,短路两个引脚 1-3 秒,然后装好电池,开机检测,故障排除。此种
故障在SONY 机上常见,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池和电源
适配器突然热插拨,外部造成内部短路等。
43、SONY GR100 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
维修方法:怀疑是高压板性能不稳定,互换一块高压板故障排除。
44、联想 E200l 开机,出现图标后死机。
维修方法:将Bios 芯片更换,或对 Bios 重刷,此类故障多为Bios 的损坏主
机无法完成自检造成的。
45、COMPAQ X1000无法进入系统
维修方法:更换硬盘OK。
46、SONY 505LS 开机后,只显示一半在屏上,下半是黑屏,液晶屏坏,换屏。
47、IBM A21 不能充电,单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维修方法: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排除故障。
48、IBM R32 开机无显示。
维修方法:电源和硬盘指示灯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正常,经查液晶屏坏。
49、IBM R40 出现0175 报错?
维修方法:⑴用专用软件对Feash重新刷写。
⑵找同型号机器的 Feash 芯片更换。
维修方法: 测无 3V 、 5V电压, 测 (MAX1631的28脚电压也低, 电压偏低1.03V
左右),换掉TB62501 后,也无3V,5V,换掉 MAX1631后OK,(MAX1631不良,
导致281 脚电压过低)。
57、IBM R32 开机正常,移动过程屏白,死机。
维修方法:拆机后发现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补焊后 OK。
58、COMPA Q1800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液晶屏保险坏,此类故障常见。
59、COMPA Q700 开机后字幕抖动看不清,外接显示器正常,拆开液晶屏发现数
据线松脱,插后OK。
60、SONY F430 开机后屏幕发白,外接显示器正常,更换数据线正常。

网友:
61、IBM T23 DOS 下显示正常,进系统花屏,重装系统及驱动后正常。
62、ACER 350 开机后屏忽明忽暗,更换高压板无效,从数据线接口供电脚按线
到高压板 3.3V 后正常。
63、 Toshiba3000 无法开机, H8芯片的 25脚没有RST, 更换H8 后OK。 69、 Toshiba
2400 并口串口软驱都无法使用,说明是 I/O 芯片 PC87391 芯片损坏,更换后正
常。
64、清华同方F3600 电池不充电。
维修方法:电池放在别的机器上可以充电,更换充电控制芯片后OK。
65、SONY F430USB接口不能用,测5V 保险开路,更换 OK。
66、IBM T21 开机进系统喇叭无声音,插耳机有声音,喇叭坏更换后OK。
67、IBM T23 串口无法使用。
维修方法:系统属性找不到串口设备,更换串口控制芯片,MAX3243 后正常。
68、COMPAQ 机器的PC 卡插槽不能用,无法插入PC 卡,拆机发现PC 卡针脚弯,
更换后OK。
70、SONY S125K 连接投影机无法使用,外接显接口的小辫子损坏更换OK。
71、联想昭阳S600 几个键不能用。
维修方法:经查发现键盘导电银膜漆上有黑点,用导电银漆进行修补加热烘
干后,故障 OK。(键盘进水后,键盘底膜上的导银漆氧化脱落造成补路断路致
键盘不能正常使用,再就是键盘鼠标的控制电路。)
72、Sony FX120 进入系统后整个键盘失效,检查发现键盘数据线接口有裂痕,
更换后OK。
73、IBM 键盘进水后鼠标左键不起作用,拆开机后发现右键和边线短路,用酒
精清洁后 OK。
74、东芝 3000 键盘坏,按M 键N 键连续出现,折开后发现两键上下膜粘在一起,
分开后用酒精洗,热风烘干后OK。
75、ACER350 找不到光驱,把光驱接到别的机子上可正常使用,把光驱接口重焊
后OK。
76、Sony sosce 开机后光驱不读盘,光驱坏。
77、康柏 EVOM1000V 不读光盘,拆下光驱发现,光驱内部电路板与激光头组件
的数据连接线脱落,装好后 OK。
78、康柏 EVOM8000,开始读盘正常,半小时后就读不出数据来,是数据处理芯
片热稳定性能不好。
79、IBM A21 光驱有时能读,有时不能读光驱接到别的机子上正常,拆开后发现
接口与主板焊接处两个引脚虚焊,补焊后OK。
80、Sony505 进系统后没有光驱盘符,在系统属性也找不到光驱设备。
维修方法:此类机型光驱在底座上,不支持热拔插,热拔插会对底座的主控
制芯片造成损坏,导致找不到光驱,如果换同一型号的芯片或将内部程序重刷
便可以排除故障,否则必须换整个底座。
81、东芝 7400 光驱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加载正常,就是不读盘,无反应、检测发
现主轴电机损坏、换后OK。
82、IBM600 报192、161、163 错误。
维修方法::查 Thinkpad 故障代码表找到问题所在,既 BOIS 电池失效导致
系统时间及日期出错,将机器内外盖找开,取出BIOS 电池,将接口焊下,并焊
接到新电池上,并做绝缘后将电池装好,重设时间,日期。
83、联想 K60,BIOS 时间不准。
维修方法:由于前期K60 产品存在问题,既 BIOS 电池装配错误,更换正确电
池即可解决。
84、康柏 1700 花屏。
维修方法:由于屏的开和关处于不同角度的情况下,花屏的现象是不一样,
而1700 的屏线不是硬皮,折线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在屏轴的屏上,有处可调整屏
线松紧的地方,由于长时间的开关而造成屏线的松动,将屏拆开发现屏线松动,
将屏线插好后用胶带固定后 OK。
85、IBM T23 屏暗
维修方法:造成屏暗的原因通常是由高压板,屏线、背光板或主板而引起、
经查主板端电压输到高压板上,接到背光类到刮开重焊后OK。
86、IBM390 屏面破裂
维修方法:屏轴本身问题越用越紧,最终会造成屏轴断裂的屏壳损坏,将屏
轴更换并在屏壳处用胶和金属片进行加固后OK。
87、联想 6700 开机不显示
维修方法:拆机,对相关部位进行检测,发现一切指标正常,所有设备均为
正常,取下BIOS 后,刷新,能开机但无法进系统,重装系统后 OK。
88、联想 K71,猫在上面撒尿导致开机不显示
维修方法:发现机器 L 边因猫尿腐蚀性而造成休眠开关失灵,用酒精清洁后
OK。
89、富士通笔记本喇叭不响,外接音响有音,拆开测得喇叭本身正常,声卡也
正常,发现接口中金属片短路而造成,机器认为始终处于外接状态,而不能正
常经喇叭发声,更换接口OK。
90、康柏 X100 装系统后找不到 USB,Controlrr 驱动,X1000 为迅驰机器,USB
为 2.0 有些老系统不能识别,需装 XPSP1 并装,intel chipsetinf 程序或正确
安装USB2.0 驱动。
91、惠普 N610C 用软启动u 盘进入DOS 以后,找不到硬盘,因为 HP 机硬盘默认
格式是NTFS 格式,在DOS 下不能直接读取的,可以通过 98 启动加载NTFS,DOS
可以解决。
92、ComPAQ E500屏暗
维修方法:造成此问题通常是高压板屏线或屏的背光灯损坏而造成的,用替
换法检测后发现,高压板上的一个线圈脱焊,将其加焊后OK。
93、SONY机、不开机,该机型大多是 BIOS电池没电不能启动,更换BIOS后OK。
94、DELL机开机键盘错(由于进水),用清洁无水酒精洗键盘电路后OK。
95、联想R601Q 键不好用,拆开发现电路正常,Q 键能点颜色发暗,有氧化现象,
用无水酒精洗后正常。
96、联想 900 系列
维修方法:由于外力导致电源口松动,将电源口重新焊接并用胶进行加固、
但接电后无法正常启动,经检测发现由于外力,有些器件脱焊,焊后OK。
97、上试配器后按下开关,开机电流上到0.8A 马上下降到0.4A,出现此情况说
明电流到 CPU,北桥显卡上,有可能是CPU,北桥显卡供电有问题,把机子拆下
时,发现 CPU 没有上好,上好后就OK。
98、上适配器时,按下开关,开机电流上到0.7A 就不够了,此电流是死电流,
插上诊断卡时跑28 档内存,刷了BIOS,拖了内存档之后还是档内存,最后用手
压北桥,出现时好时坏,最后确定北桥空焊。
99、出现开机画面就接电,把CPU 供电两个IC 拖有一下就OK。
100、开机电流上到0.7 左右过不了,一般档内存。
101、开机一点电流都没有,查到显示器过手的那跟保险烧掉了。
102、开机屏幕暗,查到屏线插头松动了。
103、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是不开机,换了一个 CPU 之后就OK。
104、87591 管理 IC、如不加电,一般 BIOS、PC87591 坏了比较多。PC87591、
晶振之后就OK,如换晶振还不行有可能是PC87591 坏。
105、BIOS 上没有一脚有波形,说明 BIOS 资料有问题。
106、抓不到声卡,一般供电时钟,贴片,功放、南桥的问题,如抓到声卡但没
声音,一般是电阻电容的问题。
107、NEC板插上适配器时,自动触发,开机电流为1.1A 左右,查供电时钟、复
位都正常情况下,然后置 CPU AV 线,发现一条偏大几百 Ω 几条开路,此条线
到北桥,最后确定北桥空焊。
108、IBMT30 开机正常,显示IBM 图标后自动接电,不重启,拆开机后,CPU 量
度是正常。
109、COMPAQN11000V 开机正常,接电 CPU 风扇声音大,更换风扇后正常。
110、SONY GR ×700 开机正常,进入画面都掉电,检查 DC-DCSV和3.3V 输出不
太正常,更换DC-DC 的震荡 IC 后正常。

笔记本故障维修 50 例
故障案例 1:
    COMPAQ 1800开机无显示,有“嘀嘀”报警声。打开内存插槽,更换内存,
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2:
    SONY GR250 一开机在 DOS 状态下,有蓝颜色的横竖交叉的条纹。进入
Windows2000 系统后故障依旧,外接 CRT 显示现象和液晶显示器相同。而且常有
死机现象发生。此时打开机器,将显卡板拔出后重新插入(此种机型显卡板与
主板是分离的,通过蜂窝插槽连接) ,用力把板压匀,故障排除。这种现象为显
卡接触不良造成的花屏, 笔记本电脑出现这种现象时通常需要对显示芯片做BGA
焊接。
故障案例 3:
    COMPAQ N800V 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反复自动重起,摸机子底部特别
热。打开机子内部并加电检查,CPU 风扇转,但转速较慢,待机子进入系统后手
摸 U 散热片的温度越来越高,风扇转速没有任何变化。风扇转速慢,不能及时
把热量排放出去,导致CPU 温度过高而反复重起。更换 CPU 风扇,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4:
    SONY  GRX700 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插入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
也无反应。拆机测量DC-DC分配器电压均正常,检查开机3V 电压,对地电压为
0V。这时故障现象可以判断为 BIOS 保护故障,需把 BIOS 备份电池拔下,短接
两个引脚 1~3 秒。然后把 BIOS 备份电池装好,开机检测,故障排除。此种故
障在SONY 机子上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冲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
池和电源适配器的突然拔插、外部造成的内部电路的短路等。
故障案例 5:
    SONY GR100 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怀疑液晶屏的背
光高压板性能不稳定造成,更换一块背光高压板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6:
    联想 E200C 开机,出现图标后就死机。拆机将BIOS 芯片更换,或者对BIOS
芯片重新刷写新的程序。此类故障多为BIOS 的损坏主机无法完成自检造成的。
故障案例 7:
    COMPAQ X1000 无法进入系统,将硬盘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后,还是无法进
入系统。将硬盘用 FORMAT 命令格式化并没有发现有坏道。更换一块硬盘安装系
统后故障排除。事后用测试软件发现在刚才的硬盘里有坏道,所以导致硬盘无
法使用。
故障案例 8:
    SONY 505LS 开机后发现液晶显示器上一半可以显示,下一半则是黑屏。像
这种情况很明显,更换液晶显示器后故障排除。此种故障的液晶显示器维修起
来困难较大,需要一定的专业设备才可以。
故障案例 9:
    IBM A21 不能对电池充电,单插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拆机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故障案例 10:
    IBM R32 开机后液晶显示器无任何显示,但电源和硬盘指示灯工作正常。外
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怀疑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更换液晶显示器数据线后故
障依旧。更换液晶显示器,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损坏。如果无
法确定,可以更换液晶显示器来检测液晶显示器的好坏。
故障案例 11:
    IBM R40 开机出现 0175 报错,这种故障是 IBM 机型特有的。解决这种故障
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专用的软件对 FLASH 重新刷写;二是把 FLASH 芯片
更换(必须找到同一种型号的机器) 。FLASH 内部写了许多程序,如果只是更换
一块空白芯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故障案例 12:
    IBM T30 66 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闪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而且
有报警声。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说明电脑本身无法开机。拆机检查 CPU 加
电后是否有温度。如果有,说明CPU 工作正常。接下来检查内存插接是否良好,
把内存从原来的插槽更换到另一插槽,装好后开机,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
内存和内存插槽损坏。
故障案例 13:
    IBM T30 81U 开机正常,显示IBM 图标后自动断电并不重起,反复多次故障
依旧。拆机检查,CPU 温度正常。
故障案例 14:
    COMPAQ N1000V 开机正常,显示出 COMPAQ 图标后机器自动断电,反复多次
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CPU 风扇转动的声音很大,一开机风扇的转速特别快,这
时检查 DC-DC 器件温度偏高。把风扇电源取掉后(不要去掉散热片)开机,此
时可以正常开机。更换 CPU 风扇后此故障排除。因风扇的启动电流过大而造成
了DC-DC负载过高引起保护,造成不开机。
故障案例 15:
    SONY  GRX700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自动重起,反复多次故障依然。拆机检
查发现CPU 风扇旋转正常,更换CPU 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16:
    SONY  GR100 开机正常,进入SONY 画面后自动断电不重起。多次开机后,开
机时间会越来越短。拆机检查 DC-DC 的 5V 和 3.3V 输出不大正常,而且 DC-DC
有一定的温度。更换 DC-DC 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 DC-DC 的热稳定性不好
所造成的。
故障案例 17:
    SONY  GRX100 开机正常,当快进入系统时,电脑自动断电或重起。拆开机器
将硬盘拆除后,不出现重起现象。将硬盘安到别的机器上检测,硬盘工作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将硬盘重新安装回去,重新分区,重新安装系统后故障排除。
此类故障多为软件造成的故障。
故障案例 18:
    Toshiba 2800(CPU 为P-1.3G、内存256M SD RAM、硬盘20G)从开机进入
系统需要将近30 分钟的时间,更换操作系统,反复开机、关机,故障依旧。一
般机器只要能点亮,我们就会认为主板上的主要功能元器件不会有问题。像这
样的问题只能怀疑硬盘和内存,硬盘灯并没有狂闪,说明 CPU 并没有在调用硬
盘上的数据。可以怀疑的对象只有内存了,更换内存后故障排除。拆下的内存
经过测试,内存条上有好几个芯片是损坏的,这个256M 的内存条此时可用的内
存数据区只有4M。
故障案例 19:
    IBM T40(PM-1.5G、256M DDR 内存、硬盘为高速 40G)开机后运行极其缓
慢,进入系统需要很长时间。在进入系统时,硬盘灯狂闪进度条没有多大的变
化。怀疑硬盘转速过慢,盘体数据无法正常读出,拆下硬盘将硬盘放入移动硬
盘盒内进行数据复制,速度也很慢。更换一块硬盘装好系统后故障排除。此种
故障是由硬盘的主轴电机的损坏造成的。
故障案例 20:
    Toshiba 1800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正常。音箱不发声,但声卡驱动正常。
插入耳机也无声音。拆开机器检测,音频功放电路输入正常,但无输出。怀疑
功放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21:
    NEC FXI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正常。音箱不发声,但声卡驱动正常。插入耳
机也无声音。拆开机器检测音频输出为正常,音频功放有温度。检测发现耳机
插入口内部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22:
    Toshiba 3000 开机后屏幕暗,有显示。拆开机器检测后怀疑高压背光板损
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更换数据线后故障还是依旧。更换液晶屏后故障排除,
说明问题是在液晶屏的背光灯管上,于是将坏的液晶显示器的背光灯管拆下更
换,故障排除。液晶显示器只要液晶板不损坏,液晶显示器是可以维修的。
故障案例 23:
    COMPAQ X1000 开机后出现竖条纹并死机。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从故障
现象来判断,像是显卡虚焊造成的。重新做 BGA 后故障还是依旧,在开机时无
意中碰触了内存条芯片,竖条纹消失。从此现象可以看出,花屏好像与内存有
一定的关系。于是将内存拆下对插槽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比较少见,
一般内存有问题或接触不良,整机是不会点亮的。而且故障现象与显卡虚焊的
故障现象极为相似。
故障案例 24:
    SONY GR250 在白色的背景下整个屏幕泛黄,而且进入系统后颜色不正确,
有些偏色。此种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管老化造成,液晶屏自身是没有光
源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亮光是通过背光灯管反射过来的。所以,如果灯管老化
会对显示效果造成很明显的影响。只要将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管更换,故障便可
排除。
故障案例 25:
    SONY GR-3F 单独使用电池,使用不到十分钟就会报电量不足。在机子使用
半年到一年之后,大部分机子的电池都会出现这种电池容量下降的现象。将电
池拆开,把里面的电池组取出,更换同样电压、同一容量的电池组。这样电池
使用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切记! ! !在更换电池组时千万不要使电池过压过充
以免电路板损坏。
故障案例 26:
    IBM R32 开机正常, 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并死机。
拆机检测发现,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因而移动机器时容易造成短路。
将其补焊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也较为多见,花屏是因为接触不良而造成的,
短路会造成死机。
故障案例 27:
    COMPAQ  1800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在排除了数据线损坏后,确定液
晶显示器损坏。将液晶显示器拆开,露出逻辑电路板。开机,测量液晶显示器
上数据芯片的工作电压为 0V。说明液晶显示器并没有工作,检测输入熔丝为断
路,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导致了液晶显示器出现白屏和黑屏
等故障现象。
故障案例 28:
    COMPAQ 700 开机后字幕抖动,显示信息无法看清,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
示。拆开液晶显示器检测,发现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松脱,重新插好数据线后故
障排除。
故障案例 29:
    SONY F430 开机后,屏幕发白。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地显示,拆机检测液
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30:
    IBM T23 开机时或者在 DOS 下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后便花屏。把操作系统
删掉后再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显卡驱动程序,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31:
    ACER 350 开机后屏幕忽明忽暗,拆机更换高压板无效,故障依旧。经检测
高压板的 3.3V 时有时无,因不了解PCB 内部走线图,无法跳线,只能从液晶显
示器数据线接口的供电脚取电。接好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32:
    Toshiba 3000 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经检测内存和CPU 没有损坏,继
续检测各主要部分电压均正常,重新开机并测量 H8/S2149 的 25 脚并无复位信
号,怀疑 H8/S2149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故障案例 33:
    清华同方 F3600 电池不充电。电池放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地充放电,拆
机检测发现充电控制芯片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34:
    SONY F430 USB 接口无法使用,拆机检测发现 5V 供电熔丝断路,更换后故
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5V 短路造成。
故障案例 35:
    IBM T21 开机进入系统后,喇叭没有声音,而插上耳机可以听到。拆机检
测发现两个喇叭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36:
    IBM T23 串口无法使用,在系统属性里找不到串口的硬件设备。 拆机检测后,
怀疑串口控制芯片 MAX3243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
故障案例 37:
    COMPAQ  PCMCIA 插槽不能用,无法插入PC 卡。拆机检查PC 卡槽内部插针部
分弯曲,需要更换 PC 卡槽。此类故障多为用力过度,给卡槽内部造成的机械性
损伤。
故障案例 38:
    Toshiba 2400 并口、串口、软驱都无法使用。如果几个同时损坏的话,故
障的原因就会很明显, 因为这些端口都是由SIO (超级输入输出控制器) 控制的。
一般的机器都会采用PC8739 这个芯片,所以只要将它更换,故障便可排除。
故障案例 39:
    SONY SR5K 接显示器投影机无法使用,外接显示接口的小辫子损坏。更换
小辫子即可(这是这款机型独有的)。
故障案例 40:
    联想昭阳S600键盘的“O、P、 ; 、M、N、空格”等键不能用。进入系统后打
开写字板“O、P、 ; 、M、N、空格”无法使用,怀疑操作系统有问题,于是把系
统重新安装后故障依然存在。从这里看出,出现故障的部位不是操作系统而是
硬件设备。把键盘拆卸后测量其每根与主板的连接线都正常导通。可以排除主
板键盘接口损坏的可能。继续往下检查发现键盘的导电银膜漆上有黑色的斑点。
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检测阻值很大呈现断路状态,检测完毕后发现有四根主线呈
现此状态。说明连接线的断路造成了这几个键的不能正常使用。这时可用导电
银漆对其进行修补,涂抹银漆后需要对涂抹的地方进行加热烘干,否则涂抹是
无效的。因为导电银在液态时的电阻是很大的,随着温度的上升,它的阻值逐
渐减小,但温度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会把键盘的底膜(塑料薄膜)损坏。加
温烘干后,把键盘装好。加电试机,故障现象消失。
    键盘故障多为进水后键盘底膜上的导电银漆氧化脱落造成短路、断路,致
使键盘不能正常使用,再就是键盘鼠标的控制电路。
故障案例 41:
    SONY FX120 进入系统后整个键盘失效,按任何键不管用,鼠标正常。鼠标
可以正常使用说明鼠标、键盘的扫描电路并没损坏。可能是键盘接触不良造成
的。经过检测发现键盘数据线接口处有裂痕,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42:
    IBM T30 81U 键盘进水后按鼠标左键不起作用,拆机检测发现左键连接线和
地线短路,将其分开并用酒精擦洗左键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43:
    Toshiba 3000 按一次 M 键 N 键连续出现,将键盘拆卸后发现 M 和 N 键的上
下膜粘在一起,分开后用清水擦洗,用热风烘干后装好,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44:
    ACER 350TE 开机后进入系统找不到光驱盘符,将光驱拆卸后放到另一台机
器上光驱可以正常使用,怀疑光驱接口损坏,把接口焊接后用酒精清洗,故障
排除。此类故障常常出现在光驱可以热插拔的机型上。
故障案例 45:
    SONY 505LE 开机后,有光盘盘符但放进光盘后不读盘,可以听到光盘旋转
的声音。插入光盘后,读盘指示灯一直在闪,也可以听到激光头上下寻迹的声
音。将光驱弹出并强行把激光头组件向外移动,然后合上光驱。等到指示灯不
闪时再将光驱弹出,此时看到激光头组件并没有移动也没有复位,根据此故障
现象怀疑,光驱的寻迹电机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46:
    COMPAQ EVO N1000V 设备属性正常,但放进光盘不读,也听不到读盘声音。
拆下光驱检测发现,光驱内部电路板与激光头组件的数据连接线脱落。重新装
好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47:
    COMPAQ EVO N800V 放入光盘,开始读盘正常,半小时后读盘指示灯闪但没
有进度显示,此时光盘上的数据是可以读取出来的,但因数据处理芯片热稳定
性能不好无法传输到计算机内。更换数据处理芯片或逻辑电路板,故障即可排
除。
故障案例 48:
    IBM A21M 光驱有时能读有时不能读,拆下光驱放入别的机器内进行检测,
光驱读盘完全正常。怀疑主机的 IDE 接口有问题,经检测发现接口与主板焊接
处有两个引脚虚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 49:
    SONY 505GL 进入系统后没有光驱盘符,在系统属性里也找不到光驱硬件设
备。此类机型的光驱是在底座上的,底座可以和机体分离。此类底座是不支持
热插拔的,如果直接热插拔会对底座里的主控制芯片造成损坏导致机器找不到
光驱。如果可以更换同一型号的芯片或将内部的程序重新刷写便可以将故障排
除,否则必须更换整个底座。
故障案例 50:
    Toshiba 2400 光驱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加载正常,就是不读盘。放入光盘无
任何反应。拆开光驱检测,发现激光头可以正常复位。而放入的光盘却无任何
反应。将主轴电机拆卸加电检测发现主轴电机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高人,笔记做的不错.就是本字有点老了,能不能说点新机器的通病,比如:ACER 4540G 掉电

网友:
LZ看来是大师级的水平了,出点新的嘛
那些老得掉牙的就不用说下,呵呵

网友:
很经典,赶紧收藏先了。 这么多字,是纯手工的话,要打很久了。

网友:
笔记做的不错,维修时是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
这么多啊,收藏下来慢慢看

网友:
汗。。。IBM T21  老掉牙的机器。。。我们这里早就看不到了。。。。但是维修的内容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2014-07-14):
很详细,谢谢LZ分享

网友:
楼猪好样的,我们菜鸟学习的模范

网友:
师付好,多谢

网友(2014-08-22):
经典之作,顶一个,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真的是好人啊,谢谢楼主分享,小弟在此谢过,小弟没白来这一趟,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