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出现黑屏

楼主(2011-10-26):
昨天一个客户拿一台主机过来说他电脑最近老是出现无规律的黑屏。我检查了,各各部位都给他换了,还是出现黑屏。之后我把所有的配件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一切正常。最后发现机箱内上了一个多余的铜柱,把它摘下,装上配件OK

网友:
铜柱把板子搞短路了?

网友:
好像没有真正找到元凶,祈祷不要再黑

网友:
估计不是短路的问题,还是把主板上的东西都检查一遍。

网友:
那.它以前也有那个铜柱啊.怎么就不黑屏啊.奇快.应该没有找到元凶

网友:
如果经常无规则地黑屏,可能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

网友:
你说的情况和铜柱没有1毛钱关系。。应该是板卡接触不良或是电源,显卡故障引起。。测下主板供电电压和显卡电容及GPE显存有无故障吧。相信他还会来找你地,也许不回来。。。。。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不是铜柱碰到主板的某个原器件了, 说一下铜柱所在主板的位置,让我们讨论一下是不是他的原因

网友: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主板 显卡的原因大。

网友:
会不会是装上去的时候主板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