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7300GT-td256e VGA接口不显示,dvi可用

楼主(2011-10-26):
客户昨天用的还很正常,今天说主机点不亮,于是去看了下,主板很正常就怀疑是显卡问题,但是显卡的DVI接口可用,只是VGA接上就不显,怀疑是VGA插针有问题,就把黄片挑了下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是GPU的问题.接口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呀,我这就有一个这样的,是VGA接口烧了,,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下是点不亮,还是暗屏,是点不亮,显卡的嫌疑最大,暗屏的话,高压板和灯管嫌疑最大

网友:
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GPU 空焊或虚焊
                 第二种是GPU损坏
                 第三种就是VGA接口电路的问题
其中GPU空焊 虚焊所占的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以上。

网友:
拿个转接头就行啦!!

网友:
测量VGA的行、场信号的波形是否正常,不正常查到GPU的线路是否正常,这时会有2种情况:1、正常,GPU坏。2、不正常,更换线路中损坏的元件。

网友:
用dvi线可以?那就是VGA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VGA下分辨率无法1024*768
而DVI下可以

网友:
仔细观察VGA那一路是否掉件,打RGP  行场对地阻值,

网友:
如果GPU坏,是不是打开视频设置的时候屏会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