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NR23H 不开机 MBX-185

楼主(2011-10-26):
故障现象:不开机。之前换过771几个月之后不开机。开关有3。3V 。机器是触后才有3。3 5V。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
第168脚一直是0V

网友:
首先你的描述有我不大懂,但我知道,你要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还ACIN,LID,BIOS的波形,开关到EC
的跳变,这就差不多了,还要看南桥的供电就可了

网友:
不触发查BIOS,ec,南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