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 帮我一下

楼主(2011-10-26):
今天修到一台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 次级的整流管击穿了 我从电源上拆了一个20c20的换上去 用了不到五分钟有击穿了 这个显示器的次级整流管 一般换多大的呢 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多大,不知道,但是肯定后极还有其他问题才会在击穿的,仔细研究下吧!

网友:
最好 看下参数 找个一样的换下

网友:
高压板电流大,建议改高压板

网友:
随便从别的板上拆一个就可以,你用好的灯管带带试试,测测输出电压高不

网友:
我换都是从同一个电路上找的 你这个应该后级还有问题

网友:
注意检查后级可能有短路,焊一个烧一个,高压包就常有轻微短路,但无法看得出来,改通用板还比较稳定

网友:
二极管用小一点,应用20100G的。就是说用20A100V的换了就好。

网友:
拆下来我量了 焊盘没有短路 我想一定是管子用的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