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摄像头 求解

楼主(2011-10-26):
新买的一个摄像头接上电脑后检测不到新硬件。接到另台电脑正常

网友(点评):
USB接口问题。100%

网友:
试别的USB设备不也不行么

网友:
下载驱动、你的这台电脑摄像头驱动应该没装

网友:
就算驱动没有装.但USB还能识别啊

网友:
硬件冲突或USB接口有问题!!!

网友:
发现硬件了吗?USB接口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系统驱动精简了,有些鼠标也会这样。要装下驱动才能识别的。

网友:
应该是独立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先看看你这台电脑的USB擦其他的设备行不?行的话就是你摄像头有问题。

网友:
驱动美问题的话就直接重做系统

网友:
果断换了系统。。系统问题。

网友:
找个驱动精灵安装一下驱动就OK了

网友:
要装视像头驱动

网友:
WIN7 的有写系统认不到正常。但是聊天时可以用

网友:
那么多口 你还下试试       按别的设备好使不?

网友:
应该是USB接口有问题

网友:
先换系统吧、

网友:
找个别的USB外设试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