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改液晶显示器屏线!!!

楼主(2011-10-26):
大哥们请教下如何改液晶显示器屏线.求奉献...

网友:
用它的本机屏线对照着飞线就OK

楼主,不要说的那么简单。要详细一点

网友A:
买相同接口的屏线 按照屏接口顺序跳线,

网友:
   我前几天  接过 不过那是我换驱动板没那种线  所以才接的

网友:
很多的屏线,线序都不一样,有正反,有左右,还有其他,这个问题,我就不好在详细的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相同接口的屏线 按照屏接口顺序跳线,

版主,你能说得详细些吗?加入顺序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能说得详细些吗?加入顺序不一样呢?

打错了假如顺序不一样呢? 谢谢

网友A:
就是顺序不一样 才要自己跳线呀    把单根屏线从插口里退出来  一根一根的在按自己要的顺序跳线。

网友:
把有些不一样的慢慢一根根跳线,手工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顺序不一样 才要自己跳线呀    把单根屏线从插口里退出来  一根一根的在按自己要的顺序跳线。

懂了 !谢谢 版主 。好久试试。我就怕改错了把屏给烧了.

网友:
只要知道是什么屏线就行了,改不了,就定一根屏线。

网友:
备点屏线用的上的,改就麻烦点,手工活嘛

网友:
飞线是体力活。。。全部飞完基本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