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开机花屏

楼主(2011-10-26):
联想c466开机花屏!换显卡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g86-630-a2

网友(点评):
没有图不好判断,在大花,小花,块块。。要不是LG的先看屏线吧,都测下通不

网友:
可能出问题的器件:显卡,显存(少见),屏线,液晶屏,只有慢慢来排除!

支持你,首先是换个屏试下

网友:
先外接看一下花屏吗?如果还是一样就换显存,还不行的话就换一个改进的芯片试一下    还有有确定一下显卡的供电都OK吗

网友:
显存在加焊下 就好了

网友:
有碰到过屏幕坏的,那次把我修死了你先换下看看

网友:
我上次修是好了,玩游戏都没问题,把游戏缩小后,屏幕花频, 而且时间不固定,后面给客户回收了后才发现不是显卡问题是屏幕出问题

网友:
测试下基准显卡电压

网友:
如果还那样把巢加焊看看

网友:
显卡换了,如还是不行换现存.别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少供电,显存,也有可能的哦。

网友:
别急着换看看供电

网友:
什么样的花屏呢????显存加焊下,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屏线和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