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M150X3-T05驱动板接口的定义

楼主(2011-10-26):
哪位大哥有M150X3-T05驱动板接口的定义。    手里有一显示器,高压板坏了换了个现在新的通用的,不知道M150X3-T05驱动板接高压板接口的定义,用表测量两个接电源两个接地,没有控制灯管高灭的那个,不知道怎么接,求高手指点!

网友:
亮度那个找不着可以不接。

网友:
排除法找啊,就那个根线

网友:
传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