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P900HD

楼主(2011-10-26):
明基 P900HD  案件被锁了 怎么才可以解?

网友:
我神啊自己去想百度查我晕这问题也问,你不是修液晶的把

网友:
刚开始 维修 不是懂

网友:
往出弹菜单或亮度等。要是不跳按住菜单键5秒就可以解了,要是跳那就是坏了。换按键就可以啦

网友:
长按菜单键  试一下啊

网友:
按键也时常有坏的,里面有灰尘或回弹不好了,先拔开按键板手工点亮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