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b102不触发

楼主(2011-10-26):
(图片)

网友:
对了有同样机器的能否拍个8512e 和南桥的周边电路图,我怀疑掉件了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哈
你在不先排除掉

网友:
看有线腐蚀没,原件是否有腐蚀

网友:
你先修一下待机啊, 这个是开机必需的,

网友:
应该是微短,但是无从下手

网友:
谁有这机器的BIOS呀。我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不触发

网友:
哥们你那待机都不正常啊 0.15明显偏大吗 看看待机电路应该是有轻微短路

网友:
待机是大了点,

网友:
现在是在找接口电路,可能那里出问题

网友:
你待机就有问题  哪有这么高的待机啊  0.15-0.16  要是0.015-0.016还说得过去

网友:
从待机下手开始把 然后按图来找触发

网友:
但是开机键有3.3

网友:
先查短路吧,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你那是微短路,看看是哪条线短路,用烧鸡大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