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0-26):
求HP DV7 图纸板号:JBK00 LA-4092P  开不了机,待机0.01有3.3V 5V 开关脚有电压。换EC KB926QF-CO后待机0.13      51125发汤。之前没有换KB926QF-C0是不发汤的,换后没有3.3V 5V且待机芯片发汤。EC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这个51125很不好焊不确定问题不想动它。请高手发表下议见。补充下是供电芯片51125发汤不是 EC KB926QF-CO发汤(是换过 KB926QF-CO后,供电芯片51125发汤。没有换之前是不发汤。测51125各工作条件都正常)现在断开3.3V 5V也是发汤。在这特别感谢“红尘一笑哈哈”给我提供图纸但发现有个电感L81对地阻值为0找图纸出现这个。看下图

不知道箭头指下那里。请高手指教怎么查下去。谢谢

网友:
这个EC应该是坏的,都 发烫你不换肯定不行的

网友:
换要注意版本号哦。

网友:
LZ 你的机器好了没有啊。有没有换EC?

网友:
补充下不是EC发汤,是供电芯片51125发汤,我把3.3V和5V都断开了还是发汤。现在就是不知道是我从料板上换的KB9206QF-C0是坏的还是51125是坏的

网友:
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吗51125发烫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
你换完EC连3,5V都没了, 之前不是还有吗?  肯定你换的EC有问题。

网友:
不错  真的很好   就是分快不够了额  图纸下载分少点多好啊

网友:
换EC后待机电压偏高,再换个EC吧

网友:
EC肯定百分之一百是坏得。。。。51125以前不发烫,现在发烫,不是EC坏了是什么坏咯。。。。汗。。。

网友:
EC有短路  线性电压被拉低芯片就会发烫

网友:
TPS51125 16脚Vin有19V后,7脚会差生3.3v 100ma给EC待机用的电压,如果3.3v有短路芯片会发热的。还有17脚输出5v 100ma,18脚15v。楼主,芯片发烫先查这3个脚,TPS51125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此贴结束电脑客户拿走了,换了EC也不行。让几个同行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