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掉电!!!!大家来帮帮忙.这个要怎么修!

楼主(2011-10-26):
ACER 4310掉电...纠结啊,摸导热管的温度不高,换了一快导热管也是一样

机器的故障是:

机器刚开的时候,可能2分钟掉电,...
掉电之后在开,不到一分钟就掉了,,
在开也就不到一分钟掉了!!!!  掉电都可在触发
求大侠们出出主意....此机器是INTEL 集成显卡的,,,CPU是 530的!!!!

网友:
个人意见。先加焊一下北桥,最好是重制,一般都可以搞定的。其实现在的机器毛病说白了。就那么几种。大部分还都是通病。只能说现在的机器做的真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全体维修人员都要感谢各大笔记本生产厂商,要不是他们的偷工减料,我们拿来的那么好的生意,显卡门赚到的。都顶一下

网友:
碰到过1个ACER的,开机时间长,重启就掉电的。 最后是加焊北桥好的,集显的板子。

网友:
北桥重新做过,还是一样会掉!!示波器打所有电压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