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L9S04用着白屏

楼主(2011-10-26):
长城显示器L9S04用着白屏,有的时候用着半小时就从下往上慢慢白屏。有的时几小时出现。经查电源正常,屏显有2.6V,用3.3V稳压管代换也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先换了看看

网友:
楼上兄弟说对了,就是驱动板的主蕊片。虚焊了,加焊了就行了。

网友:
哦!!驱动板虚焊  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输出5V供电 有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