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使用出错,提示为安全模式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26):
今天上网上的正安心,突然一个抖动窗口来了。一个朋友为我WORD出错怎么办,提示为安全模式。废话少说:直接入主题
1,打开我的电脑里面显示为 在这里需要开启隐藏文件夹工具。 确定之后,点击APP开头的文件---在MICRO开头的文件夹---在TEM开头的文件夹。 把里面的这个文件,将其shift+delete 在开WORD,你会发现OK了。。

这个事情,我遇到了,好多次,都是用在那些文秘的电脑。

2003会出现这种问题,2007不会,这个模版文件为只读的根本无法保存,不是因为误保存,是因为不正常关闭word或电脑突然断电造成的,正如楼主所说直接delete这个模板文件就OK了,让其自动重新

网友:
误操作保存为模板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运行里面直接输入:%appdata%\microsoft\templates

网友:
哪里要这么麻烦,如果还能打开WORD的话,直接另存为模板文件,就直接定位到这个文件夹了

网友:
额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  没有解决  一般想赚顾客50rmb   就说系统挂了   就重新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