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BIOS芯片SST25VF040能用EON25T80代换吗?

楼主(2011-10-26):
主板上BIOS芯片25系列的芯片能用容量大的代换小的吗?比如用2M的代换1M的。还有芯片的厂家不同能代换吗?

网友:
当然不可以,除非厂家的BIOS文件大小和芯片的容量大小一样

网友:
容量不一定,怎能代换?

网友:
这个,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就知道了!25系列,8条腿的,拆焊也很简单!
电脑主板上面没有试过,去年搞中九刷机,倒是试过,很多机器,25系列的随便换,只要能装下里面的固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