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k91d显示器怎样换万能电源板?

楼主(2011-10-26):
现代k91d显示器怎样换万能电源板,显示器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
说的不具体,发个图片。一般都能改

网友:
有一般改的图片吗?

网友:
首先先判断是否为电源一体板故障,如果是的话,连接相应的针脚就可以了。看原来的老板上有什么线,飞线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