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屡烧南桥

楼主(2011-10-26):
   前几天修一台HP 6515B笔记本 接通电流表5A  检查后,发现3M 5M 供电场效应击穿 更换后用万用表检测对地阻值3M短路 其他均正常  查后确认南桥短路 更换南桥后  仔细检查各电压对地阻值正常 上电测试几秒 电流迅速升高  断电再查 南桥又烧  仔细分析应该还是电压有问题才引起屡烧南桥
   取下南桥  上电测试  电流还是慢慢逐渐上升 迅速断电检查 发现18V电压对地阻值由低慢慢变高 经分析应该是18V供电有软击穿现象 经过一步步排查 最后确认为D22软击穿
  更换D22 上电电流正常 做好南桥再试 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为何能迅速查到是十八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因为断电后18V对地阻值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