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唤醒休眠状态 求解

楼主(2011-10-26):
台式的进入休眠状态后,敲击键盘或移动鼠标时但显示器却仍然是黑屏
黑屏

网友:
外接一台显示器看下呢。这种症状,有可能是显示器的分辨率调高了

网友:
BIOS设置里是否更改过?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