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CD屏幕可以修嘛。

楼主(2011-10-26):
最近闲来无事突然发现有好多好多换下的屏幕。有花屏,闪屏。抖屏。LED就不考虑了。想试试LCE能不能修好。有哪位大侠修过。发点经验上来,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要有那种设备才行

网友A:
你要找到那些主控芯片的资料就可以修了,如果是电路板的问题可以修下看

网友:
有一部份是屏电路故障是可以修的,但是有些是需要压屏的设备,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到那些主控芯片的资料就可以修了,如果是电路板的问题可以修下看

这样的资料,估计是下不到了

网友:
主控芯片到datasheet找找看。说不定可以找到。

网友:
根据个人经验。屏上的问题一大部分行场驱动IC的事,在屏接玻璃基板的中间,要有压屏机才行,一个最少是6万

网友:
有的屏可以修的,换屏上的芯片,有的需要压屏机才能,太贵了,没有必要了。

网友:
修那东西的设备太贵没有大批量的还是直接换屏比较好

网友:
对啊,要修屏的工具和配件,修屏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是亮线的话,想都别想了,没人修的!

网友:
屏闪不能修

网友:
最近整个行业都清闲,看到那一大堆屏也想动动了

网友:
如果是逻辑板的问题可以搞搞看

网友:
LCD屏幕维修意义不大吧?LCD屏幕老化得快,很容易变暗,一般用3年以后,亮度只有最初的75%左右,建议楼主不要尝试哦。

网友:
一部份是屏电路故障是可以修的,但是有些是需要压屏的设备,很贵的

网友B:
你要能修出来你就发了

网友:
是要超声波机器压上去的。这个机器太贵了。如果只是为了修一片二片哪就算了,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能修出来你就发了

那也不是没有人会修,我就认识一个。但是修的价格有点高。有的时候是客户要求才会去找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