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杂牌7300显卡

楼主(2011-10-26):
接修杂牌7300GS显卡一块,开机不亮,开修。
1、测GPU主供电为0V,故障为无GPU主供电。
2、查电源芯片主供电5V和12V正常,测BOOT等电压均正常。
3、换供电芯片后测主供电1.2V正常,上机,亮!秒杀成功!
注:电源芯片为:ISL6549CB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吗? 你测量了哪些地方,分享下撒

网友:
维修思路感觉清晰,供电原理很透彻,又学一招

网友A:
第一测的是GPU供电电感,
第二测供电芯片主供电引脚和BOOT等
我的原则是供电正常无输出直接换芯片

网友:
供电芯片问题,无所谓秒杀不秒杀。

X58
是的。。。。

网友:
是四角的还是八脚的供电IC?

网友:
思路清晰,查问题比较细致!学习了

网友:
是够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测的是GPU供电电感,
第二测供电芯片主供电引脚和BOOT等
我的原则是供电正常无输出直接换芯片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很多时候无供电是因为另一个供电芯片损坏导至的

网友:
芯片的供电正常,一般都可以先换下供电芯片来排除下故障试试,很大一部份都能修好,如果换完芯片还没好,故障可能就会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