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师傅说笔记本诊断卡不好用,是这样吗?

楼主(2011-10-26):
今师傅说
笔记本
诊断卡不好用,是这样吗?
笔记本

网友:
DEBUG卡是靠BIOS里的代码解释出问题给你看的,BIOS不同诊断卡也要换。。最好还是要有示波器,看波波准确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都要飞线 比较麻烦

网友:
就是飞线比较麻烦,别的还好,备一个总是好的,呵呵

网友:
我认为看电流表就可以了

网友:
一代的机子用起来比较方便,,二代以上的就麻烦了,,还是用电流表比较好使,,,

网友:
一代的机子用起来比较方便,,二代以上的就麻烦了

网友:
新手用比较好,我自己也背有个,当然看电流更加好,不过这个经验不足行

网友:
不好用 很长时间都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