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R400通病维修问题

楼主(2011-10-26):
把内存插下面的槽报1830错误,能开机,能显示,然后不动,到关机。
把内存插上面,能开机能显示,不能引导,蓝屏代码为00000000000000ED,重起。
求解```

网友:
你换跟内存插上面那个槽

网友:
试了,DDR3的条子,爱坏,换了一样

网友:
感觉正常,做上系统不引导

网友:
南北桥都有可能,为什么?北桥控制内存,显卡,南桥外设。这就是一一尝试了

网友:
蓝屏代码的意思是

网友:
硬盘有可能吧,我换了一个,做系统不引导郁闷

网友:
还 是不引导,能认到不释放,硬盘换过了,有可能是硬件吗

网友:
我也要求解,开机后停正LOGO画面就不动了

网友:
刚修一台七喜的A200上网本,换过南桥,换过EC,都不引导系统硬盘和U盘PE,BIOS能识别到硬盘和U盘。也在求解中,已经刷过BIOS。

网友:
本人修过一台T400,自动上电到0.9A然后掉电重启,一直这样重复,经检查确定CPU坏。是T9600的U ,2.8G 6M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