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这两个芯片工作条件,及电压输出先后,

楼主(2011-10-26):
求助,帮忙分析这两个芯片工作条件,及电压输出先后,当有了主供电之后电压输出顺序是那些PIN电压先出来,那些电压是只要有主供电输入就产生的
  这个是CPU供电管理芯片吗?

网友:
上边那个不敢说,下面的图肯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vin pg vdd vid组合 en这几个首先得正常才行吧。

网友:
第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但EN要有VCC也要有,第二个是CPU主控VCC要有VID  EN必备的 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