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系列机型APS软件导致机器运行特别慢,经常出现假死机等故障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26):
现象描述
近期陆续有工程师或客户反馈联想昭阳E47系列机型运行特别慢,经常出现假死机等故障现象。
重新安装系统及替换相关硬件,都无法解决问题。

问题原因
如果排除其他个例功能故障外,服务站工程师应重点检查客户机器的系统内是否安装了APS硬盘保护软件?注意!E47系列机型和昭阳K47K27系列机型相比,属于低配置机型,E系列昭阳机型目前都不包含APS功能模块,如果E47安装APS软件,就可能导致上述故障或蓝屏等相关问题。(E47&K27&K47驱动文件夹共用,非常容易导致客户、工程师错误将此APS驱动安装在E47机型上!)

解决方案
完全卸载APS硬盘保护软件!

网友(2016-05-05):
碰到一台  装XP 也 死机  集成的 CPU 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2016-12-05):
我的是不定时死机

网友(2017-09-03):
我这里有一台也是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