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DEAPAD Y460 不定时有噗噗短响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26):
故障现象
工程师接到一IDEAPAD Y460,用户称该机器进系统后,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时不时出现噗噗的声音。

维修过程
工程师复现故障。
1:重新为用户从联想官网更新声卡驱动,故障依旧。
2:重新为用户一键恢复系统,故障依旧。
3:为用户安装windows 7家庭普通板,故障依旧。
4:刷新最新BIOS,故障依旧。
4:使用站端工装喇叭测试,故障依旧。
5:查看用户声卡类型,从外网下载该声卡驱动R2.65,产品版本号为6.0.1.6449进行更新。故障消失。

总结
许多驱动程序版本会造成机器硬件运行的异常。工程师在接到机器后,要多做测试,不可盲目申请备件,以免指标的丢失。

网友:
IDEAPAD Y460 现在都没有过保,,

网友(2015-10-26):
只是驱动问题啊???哦,我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