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IdeaPad Y460 BIOS导致键盘功能键错乱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26):
问题描述
用户送修一台Y460A的机器,故障现象为同时按下Fn+Ctrl键会调出一键影音界面,就像是点击键盘盖板上的一键影音按键。

故障分析
单独测试键盘每个按键都是正常的,未见连键或者串键现象。客户表示自从上次在维修站更新BIOS后发现有一些小问题,要求顺便降低机器的BIOS版本。进入机器BIOS发现BIOS的版本是27CN71WW,此版本的BIOS确实存在一些小问题,如在系统下的电源管理设置界面里,拖动亮度设置条屏幕亮度没有变化的问题,又如会导致开机在LOGO处死机(知识编号:C207480)的问题等。工程师尝试将BIOS版本降低到27CN62WW后故障排除。

解决方案
将机器的BIOS版本降低到27CN62WW后故障排除。

网友:
哈哈,这修复过程经过楼主这么一描述感觉技术含量老高。。

网友(2015-11-09):
我今天也刷了一个,本来是不触发的,刷完键盘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