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花的像块整齐的布一样。

楼主(2011-10-26):
今年接触到一客户,是集成显卡的,大概夏天的时候,他家电脑突然用着用着屏幕就突然变花(像块布一样,里面花纹排列很整齐),整个屏幕就这样,和传统的显卡花屏完全不一样,每次出现重新开机又正常,而且这个现象是很随机的,大概几天后又正常了,用了几个月就在十一左右的时候又出现了,又是几天的样子它又自己好了,就在前天又发作了,据客户说晚上用了一会出现,然后第二天中午开机几分钟又出现,当时去他家键盘的数字指示灯能按亮按灭,就屏幕花着,当时没放声音不清楚声音是否有,像这个问题论坛里有朋友遇到过没?

网友:
显卡虚焊,在屏幕花的时候外接另一个显示器,若也花则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集成显卡。

同时外接另一显示器,看会不会同时花。。若同时花集成显卡的话只能做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外接另一显示器,看会不会同时花。。若同时花集成显卡的话只能做北桥了

恩 下次出现了抱个显示器试试去。

网友C:
那电脑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脑什么型号的啊

              组装机。

网友:
那就是台式机咯

网友:
如何是独立显卡就是显卡虚焊,如何是集成显卡还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做做北桥哈

网友:
有碰到过数据线导致花屏的

网友:
碰到过!!!七彩虹的N78,我卖给客户的!用了几个月来找我,说有时候花屏!重启就好!!搬我这开了一天没事!!懒的测了!直接换了块板子!现在都没来找过我!

网友D:
有时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是内存的原因

你说的是最简单的一种可能了。

网友:
集成度越高的产品,故障越千奇百怪,只能一一排除,相同的故障不一定是相同的原因造成

网友:
肯定是桥有问题了,加焊下。。。。。。。。